代码循环跳变“13。。。D9"

楼主(2009-09-13):
机器:清华同方。超锐F4500
板号:G550
现象:刚修时是不过内存。。北桥虚焊。加焊OK..代码跳到“85”。接屏显示。提示CMOS。时间。错。按“F1。。F2。。。”进CMOS设置重起不显示了。。按F2也一样。。代码跳到“D9。。13”循环跳变。。清CMOS等十几分钟后。。能亮。。故障依旧。。。。是哪问题。。BIOS程序吗?没找到BIOS。。向大家请教。。

网友:
刷过BIOS 依旧..现在是按F1进CMOS..选退出不保存。。进系统一切正常。。如没做任何设置选保存退出。就还是老问题。。进系统改时间。。重起后也不行。。另外不上CMOS电池。。插上电池。也不显示。。要拔掉电池放电等一会就显示。。。想换个南桥SIS 962。。试试。。没有。。。

网友:
楼上的兄弟,我这有SIS962的桥

网友:
没搞了..就让客户那样用了..反正也没收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