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帮忙看一下是主板坏了,还是CPU坏了?从没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9-13):
华硕P5VD1-X主板故鄣是点不亮,测了CPU没有电压,换了电源IC后电压正常,原来的电源IC是ADP3181我用ADP3180代换的,上CPU和内存出现循环代码:C0  C1  D0  D3  D5  D6来回循环,换了几根DDR1内存也不行,测内存的电压2。56和上拉电压1。3  时钟1。3,测内存AD线也正常,后来换了一个CPU就可以正常跑码了,以为是CPU坏了,把原来的CPU上在其它的板子上一切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就是这板子和CPU上在一起不行,CPU是:775针CD 3。06    533的

网友:
我以前这有片板跟你是一样的,它上不了C D 3。06的,你换个CPU  吧

网友:
这个板子是应该支持频率是533  的CD3。06的CPU啊,我又上了一个CD2。66的也是533的啊,

网友:
主板地问题!
。。。。。。
更新 BIOS!
再说!

网友:
3。06的二级缓存是512的,2。66的二级缓存是256的,和这有没有关系,还是电源IC换的不对

网友:
换IO

这样的情况换IO基本都能好

要不你就刷BIOS

没其他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接触不良啊!

网友:
不认3.06应该是供电方面问题 IC换个原型号试试

网友:
版主这是电源IC的事吗?我没有原来的电源IC啊,

网友:
换原型号的IC,我认为是IC的反馈要求不同导致的,不直接灭掉已经是幸运了

网友:
我认为还是先刷一下BIOS吧。

网友:
先刷bios  再说

网友:
你看一下ADP3181与ADP3180的IVD线是不是一样的功能引脚,但是I0 BIOS坏了也会引起的

网友:
以前是可以的,我想也是供电的问题,还是找个原型号的电源IC换上吧!!!

网友:
供电问题可能性最大,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
<以前是可以的,我想也是供电的问题,还是找个原型号的电源IC换上吧>对的,还是找个原型号的电源IC换上吧!!!!

网友:
775的会不会是座子有问题

网友(2010-01-23):
我有一块主板也是跑同样的代码,到现在都还没修好,真是晕死了,看来我也先试一下换IO或刷BIOS试一下

网友:
维修主板,我一般都是先解决BIOS,大部分都是它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