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83不显示故障疑问

楼主(2009-09-13):
一台acer 5583机器开机不显示,外接显示器能显示,有竖线,怀疑显卡7300问题,加焊后故障依旧,后更换一显卡芯片还是这样,机器不显示,外接显示器有竖线。请教高手有知道故障原因的么
芯片
显卡

网友:
是本本吗?是什么样的竖线,有图吗?是本的话,查一下高压条和屏线。

网友:
从左到右排列规则的4条一组的竖线 显示分辨率很低是4位。不是屏线和高压条的问题,屏幕不显示但是灯亮的

网友:
内存,IO,试下

网友:
系统能启动啊

网友:
是独立显卡的,显存4个

网友:
我们也碰巧到过这一样的问题、焊好过,单又回来了、再焊就跟楼主一样了,还没解决…

网友:
是吗,等待高手啊,我这个以前也有过不显示故障,后来加焊显卡好了,这次是用户使用玩穿火游戏自动重启了启动起来没玩穿火30分钟后回去了,再也不显示了,但是外接显示器能显示有均匀的竖线,画面就是没有驱动的画面。

网友:
连外接都有竖线 你要换显存
显卡加焊後 不行的话 换一颗显卡又不行
你先加焊显存 再不行就要换显存了
我也有换过显卡也不行的
我是换显存才修好 你试试

网友:
多按一个 请楼主删除

网友:
显卡换了不行
那你就只有换显存了
但是要全换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显卡芯片没坏,电路板有坏点,跑线连接重做bga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