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381T 不能触发开机

楼主(2009-09-13):
SONY PCG-381T 不能触发开机,PW-ON无电压,查南桥无供电,细查
主板上PQ25 AO4433 坏 导致后级电路无电压,请问此块东西可用什么代换?

已经代换成功,买的STM9435
上面元件标号我写错了,坏的是PQ26
把PQ25 PQ26 都用STM9435换上了。

网友:
AO4410 AO4414 AO4419 AO4422 AO4433 AO4440 AO4606

这种系列的管旧板上一个也找不到,能用其他品牌的什么型号代换呀

网友:
你咋知道这个坏的啊?

网友:
第4脚G19V  第123脚S19V   D 无输出,拆下后 G正常9V 跟旁边一块AO4433 G电压一样,且D位置有18。2V输出

网友:
谁有IR225M资料?   它内部是N沟道还是P沟道?

网友:
AO4410 是N沟道 VDS 30   IDS  18  PD  3  RDS  6.5
                           (V)        (A)         (W)   (毫安)     以下可以代换  SL4326  SI7442   FDS 7764
FDS6688  IRF7832
AO4414    以下可以代换   SI4800  4802  4412  4416  9410    FDS6612  NDS9410  IRF 7201

AO4422以下可以代换    SL 4420 4416  4820 4800 4882 4894 FDS 6680 6614 6690 6924

AO4433 以下可以代换

网友:
这图片是你相机拍的?

网友:
都找不到东东代换,只有等买回来了。
图片不是我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是知道开通电流多大  N P沟? 和管脚定义一样应该就能代换了 那只是一个开关
上传的图片实在是太 清晰 太专业了

网友:
谁有笔记本常用mos管的代换就好了

网友:
已经代换成功,买的STM9435
上面元件标号我写错了,坏的是PQ26
把PQ25 PQ26 都用STM9435换上了。

网友:
以下原拆下PQ26和代换后

网友:
我晕死
这就是公共点的一个P沟道MOS管,G极要低电平导通,一般都是由电池冲电IC控制的.

网友:
这个有很多都可以代换的呀

网友:
就只是供电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