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C6230修了半天,原来还是通病

楼主(2009-09-13):
一个朋友送来一台惠普NC6230的机器,说是北桥虚焊,摁着键盘能开机能亮,正常开机后一切正常,他自己也在北京学过这个,后来搞台式机了,我以为是北桥的问题就开工了。
  拆机后裸板看电流貌似内存不过,恩住北桥开机能亮,亮机后进系统都正常,加焊北桥,加焊后依旧不亮机,老样子,于是将北桥拆下重新植球后开机还是不亮,或是时亮时不亮,亮了进系统后重启依旧不亮机,于是换了个全新的北桥,这个桥是无铅的,焊接温度比较高,焊好后可以亮了,但是烤机发现出模板不能用,原来触摸板是好的,没做新北桥的时候还能用的,后来想到这个机器有南桥虚焊的通病就把南桥加焊了一下,加焊后OK ,烤机2天多了没问题!
总结,其实想想原来的故障应该就是南桥虚焊了,应该是压着北桥时间板子变形后造成南桥与焊点接触才好的,后来做无铅北桥时候加的高温做的,才造成南桥的锡球也融合了!罪魁祸首其实还是南桥虚焊!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多多注意了,fbm的南桥设计出来时间好多笔记本都不怎么注意给它散热,造成南桥虚焊的机器比较多,T43 R52 惠普NX6120  旭日125等机器都是这样的!

网友:
学习了,手头上正好有一T43的板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以为是显卡问题,动了显卡,还是不行,看到此贴回去看看FBM的南桥去

网友:
T43的南桥真的很难搞

网友:
原来南桥是这么虚焊的,学习了

网友:
FBM南桥发热是很大!修到过一台DELL的南桥开焊。

网友:
原来如此我也遇见过,最后交给别人修了

网友:
相信下次你一定记得了

网友:
通病得注意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真是强人呀,这都能修出来

网友:
谢谢分享...努力学习.向高手看齐!

网友(2009-10-13):
不错啊
换了南桥怎么没用啊

网友:
还是高手,经验就是丰富。值得学习

网友:
下次遇到就知道了,谢谢楼主

网友:
说得好!明天我也去写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