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的电源管理心片

楼主(2009-09-13):
怎样测试电源管理心片的好坏,是不是通电,看有无电进,跟有无电压出。不会只这么简单吧!!

网友:
其实这个东,也不是那么好断定的!主要替换法,因为即使是同一个芯片在不同的电路其输入与输出也有差别,再说了IC周围的小器件没换,而开关管又没控制,那当然很大可能就是IC坏了。

网友:
开关管没坏那就是它坏了,开关管坏了它一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