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东芝笔记本

楼主(2009-09-13):
开机提示 Ready for BIOS update. Place the BIOS update diskette in the drive,and press any key when ready to proceed.
意思是  已准备好BIOS的更新. 把BIOS的更新磁盘放入驱动器中, 点任意键开始操作 。
无意中把笔记本键盘拿掉就正常进系统    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指点一下。

网友:
没碰到过,会不会是键盘坏了引起的.

网友:
换键盘试试吧!

网友:
这问题应该蛮多的吧  键盘啊   触摸板啊 坏了多有可能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