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更换驱动板的怪现象

楼主(2009-09-13):
我有一台联想19液晶、驱动板坏啦!它的电源板是15V输入高压条那部分、另外5V是供给驱动板的,现在驱动板坏啦会花屏、、我就拿自己驱动板高压条和12V的电源试到正常、、、我就把它供给高压条部分的12V电压飞条线给驱动板,还有开关的3.3V和地线、、不过改了之后它的电源板带不起来、、供电不够给高压条开机亮一下就全黑啦!4条灯管都是正常的、、、请问各位高手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用回它之前的电源板、、、

网友:
给驱动板带5伏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驱动板是12V的喔!如果可以用5V请问把5V的电压拉到驱动板哪里呢?

网友:
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5V空载 电源调低输出 从而使12V高压板电压达不到12V保护了
有两个办法
1 给5V加个200欧功率大点的负载电阻
2 把5V接在驱动板的电感线圈那地方 就是12V将为5V 的MOS管的输出端
一般都采用方法2 这样更安全耐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把5V的电压直接接在驱动板的那个线圈上呢?用不用把驱动板的什么零件断掉或取掉呢?还有个问题我想请教下它屏的3.3V是从12V分出来的还是从5V分出来的啊!

网友:
改一下电压反馈方式为12V检测就可以,原来的5V不用,用可调电阻把12V分压成5V接到原来的5V端,原来的5V二极管拆下不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因为没有可调的电阻、、所以我想采用楼上的方法、、、<< 把5V接在驱动板的电感线圈那地方 就是12V将为5V 的MOS管的输出端>>、、、不过还是不怎么懂、、请教各位如何改能够安全使用、、、、

网友:
维修需要不断提高、、降低成本、、、继续顶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维修需要不断提高、、降低成本、、、继续顶

网友:
怎么还是没有人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