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硬盘不能装系统

楼主(2009-09-13):
硬盘能够分区格式化,装GHOST也能复制完文件,复制完文件重启后就以一条光标闪动,没有死机。是硬盘那部分出问题了,用什么软件修复。

网友:
就是不能从硬盘启动,可能是没把C盘打上Active标志的,用PQ设定吧

网友:
启动分区激活了没有?

网友:
一个最傻瓜化的方法。现在的Ghost盘都有一个快速分成4或5 个区的功能。用它分一下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

网友:
用PQ把C盘设置为作用

网友:
你没有定义主分区,没有激活主分区!用FDISK重分一下!

网友:
其实这个硬盘也是好的,有可能是主板与硬盘不兼容,换一个硬盘试一试,俺也碰到了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换了好几块主板都这样

网友:
启动分区激活

网友:
fdisk/mbr

看主分区是否激活

网友:
我有块迈拓60G的也是这样,用MHDD检测没坏道,能用任何分区软件分区格式化,就是文件复制好,安装不了

网友:
分区如果正常操作那就邪了

网友:
这个问题今天上硬盘课也遇到了,你换个系统盘再安一下试试

网友:
你检测了吗?
用MHDD检测先。
然后把分区搞好

网友:
很好解决,第一可能是没有设置系统盘为活动,第二,还是不行用DISKGEN重写主引导记录肯定行

网友:
有可能是0磁道损坏引起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楼上说的傻瓜法我不能用啊    我盘里有东西啊

网友(2009-10-13):
用MHDD扫之后,有坏道就低格试试,然后在装系统

网友:
估计是没有激活启动分区!这种情况见的比较多!

网友:
综上所述:大家的意见是LZ应该试试激活启动分区
请LZ试试

如果有相同答案的回复,就不要发表了
谢谢!!

网友:
本人也遇到过,而且以上方法都用过还是一样,就是装操作系统装了很久还一直保持原画面不动。

网友:
在DOS下用SYS命令传送系统文件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 激活硬盘····一近   DISKGEN 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