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LM720 OSD菜单栏乱码

楼主(2009-09-13):
一台清华同方 LM720液晶 OSD菜单栏乱码 显示图像超出屏幕范围.换乐华2120驱动版后,菜单栏正常了,可图像还是超出屏幕.会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

网友:
主机设定的分辨率是不是太高?还有就是驱动板MCU程序问题

网友:
你的的通用板的程序不对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刷新率没有弄好。

网友:
嗯,是驱动版的问题.谢谢大家的帮助.
这款显示器是AOC代工的.刷程序时换了N条视频线都不行.有时提线没有接好,有时提示刷的程序错误.最后从朋友找了条AOC的原厂显示器线,一刷OK!!

网友(2010-03-26):
请问楼主那个屏线是怎么接的,接口是24针的。

网友:
AOC代工的机器最好用他只带的原厂VGA线进行数据烧录,市场的VGA线90%都是不能做为程序烧录的,因为里面很多脚都是空脚

网友:
其实你这台机器的故障因为是24C数据丢失,只要写一下就好了,不需要换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