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3):
今天把一块给电源故障导致烧南桥的 技嘉865主板 开始问题 上电自动开机 南桥发热 所以更换了 IO 和GBA换了 南桥 ,之后 南桥不发烫了 可是 插上检测卡 一上电源 还是自动 通电 可是不是开机 电源风扇不动的 只是检测卡会有显示 检查开机电压 无电压 不是不要再更换IO 还是要检查那部分电路?
主板
求助
技嘉

网友:
你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说明白,也不知道是我没有看明白。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可是不是开机 电源风扇不动的 只是检测 ...
引用 网友A:
LZ是不是喝大了 语无伦次 看不大懂

网友:
第2次 发帖 词语不规范 不好意思 现在主板问题是 插上电源 检查卡所有灯都靓 也显示代码 看上去 好像主板自己加了电 可是看电源上的风扇没有转 查看开机位置万能表无看到待机电压 强行加电 检查卡 复位灯 可以复位 ! 可是不跑码

网友:
还是IO 有问题,应该

网友:
更换了2 个IO 后 的确 插电后 检测卡 无显示了 可是还是开不了机 待机无电压 还有IO会发烫 是在那部分有短路?

网友:
楼主,技嘉主板的IO是专用的。不能用别的IO换。你要换专用的。估计你是IO换错了。

网友:
技嘉用专用I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