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3):
故障现象:花屏
分析:这款机器好像这种情况是个通病,原因是由于屏线接口问题造成花屏现象,这都是由于此屏线接口的信号线和地线有短接的现象
一般我的处理方法是在接屏线的接口处颠些胶带我用的是高温胶带50%的花屏情况都可以解决。
请看实物图描述
通病

网友:
你说的是满明白的哦 但是图片看起来不怎么明白哦

网友:
图片是不太明白不 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图片不怎么清楚哟,不过讲得还是个经验

网友:
楼主 图片上的字太小了

网友:
你们可以把图片下载下来,放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