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超级维修一例

楼主(2009-09-13):
这机对于维修人员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本来是显卡问题,重做后叫小弟装机,谁知问题变为超级严重,原因是在装机是小放了绝缘胶
      通电时已经是严重短路了,量U14击穿,换后再量到L30  5V-S3对地只有30欧了,通电烧也烧不出来,只有一个个拆了,拆到U18 不短了。于是通电吧,谁知一通电电流变为0。17A了,用示波器量5V-S3、3D3—PWR通电瞬间也无电压,手摸TPS51120很荡,懒得查换了再说吧,但换后还是那种,查TPS51120工作条件吧,量到22脚主供电正常,看图纸有两个信号引起我的注意,5V—AUX-S5、3V—AUX-S5、于是通电示波器可看到5V—AUX-S5电压慢慢下降,最后为OV,看来问题是这电压短路了。于是一边跑线路一边看图纸,发现Q14的输出脚接地了,是负载有问题,只好又跑线路了,很快又查到U8有问题了,换上U8本以为好了,通电电流停在0。6A不动了,而且掉电又重启。量到北桥很多电容没电压,晕!断电量到北桥上有的电容对地值只有3欧,此时我想到的是电压不出来,跑线到U22,看图纸工作条件都已经满员,量输出没电压,换吧,在料板上拆了一个下来,换上去后还是这样。看图纸是到北桥的,拆北桥下来量北桥上的电容短路,于是定一个新的北桥上去,以为维修结束了,通电电流停在1。0A,心想内存没插好,还是桥没做好,因为965的桥有1260个脚 ,此时心心吸口气,心想希望不是桥没做好吧!
    休息一会,还是先量电压吧。发现U24的3脚没电压,更换上去之后再次通电。嘿嘿,那个熟悉的HP  LDO出现了。装机测试OK
     这个是一例人为故障,装机不好反而扩大故障。幸好有图纸,如果没有那就烦麻了大家帮我数下坏了多少东东。 [localimg=180,113]2[/localimg]

网友:
楼主好强呀,想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
U14   ,U18   ,U8  , 北桥,U24

网友:
厉害厉害!要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2009-11-09):
楼主历害啊,我的耐性就没你好。

网友(2010-07-08):
心里话,这样的机器我修不了,思路真的太重要了

网友(2011-07-28):
太厉害啦,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