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问题可以确定是北桥坏了吗?

楼主(2009-09-13):
今天公司来了2台一样的笔记本《TCL笔记本C600》2台一样;;开机没有反应···
我拆开查线路发现从北桥出来经过一个电容击穿了;拆下电容还是短路;;拆开另台电脑主板不会;;可是北桥短路怎么北桥没有温度啊;而是后面连接的几个芯片发烫;;拆了还是短路;请师父们指点下;;这样是不是可以确定是北桥OVER了;;《还有就是我这2台笔记本主板上没有看到南桥的实时晶振啊;以前的老机子有些没有晶振的吗?》

网友:
看看是几V短路了,是给北桥供电的吗,是的话把北桥折了,在测下

网友:
你可以把侧着短路的电容上接两根线接到稳压电源上,调到1v然后接上摸摸看那个芯片发烫,这样会准一些

网友:
不要盲目的换桥啊,先排除电容短路再说,不然会很麻烦的

网友:
知不知道数字地和模拟地用表测的话是00啊,楼主不知道是怎么测得

网友:
学习来了......................

咪咪虎 -4 技术区严禁灌水,要分去领红包,每天10分

网友:
基本可以确定是北桥坏了。

网友:
应该是桥内部短路

网友:
还是要慎重哦你,电机发誓一下

网友:
可以测一下北桥上面的那一堆电容哟

网友:
这个方法找短路不错,不过应该是调1A电流吧,不是1V电压吧!1V接上根本没什么反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的电容我怎么测也是短路的啊;;还找了个主板;;测试也是;;;
·······想问下楼主;;;你们是怎么测试的啊··??·

网友:
;电击法,大家一般电压和电流都调在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1v没反应?不对吧?短路时能加到1v的话电流估计要几十个安培了,最不济也要十个以上吧
不过一般电压降在电源内阻上的多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

网友:
不一定是桥短,老机器是不是先用上面兄弟的短路法排除外围原件(老机器年头多电容很容易有软击穿的)最后在给桥判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