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754T1主板软关机后重启

楼主(2009-09-13):
捷波754T1主板,客户拿来的时候,有时候不显,CPU无供电,加焊北桥后能正常运行,就是软关机后会重启,关不了机,按开关能关机,清除还原过COMS,设置过BIOS,也刷过BIOS,都不行,除了主板,其他都换过包括硬盘系统都换了,还是未能解决,有那位高手指点下?先谢了.

网友:
量下触发的电压和阻值正常不,还有这个板什么芯片组的应该说出来!到底这个板有几个桥

网友:
NF4芯片  你说的触发电压有那些?在那里? 这板按开关能关机

网友:
就是开关上的电压,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就会自动开机!还有这个单芯片组的 ,很可能是你加焊的时候短路了!跑下开机线路吧,应该是

网友:
没出现过自动开机,进系统运行一切正常

网友:
软关机后会重启,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自动开机?当开机(触发)电压只有1.5V左右时,会出现很多种情况(包括可以按开关开机关机,自动开机自动关机,软关机重启)!哎,看来我表达能力有问题,我还是洗洗睡了,

网友:
触发5V  正常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块这种主板也是这种故障,刚开始以为是IO有故障,换过了一样,后来我在BIOS里电源管理里设置后才好的。唤醒模式关闭就可以了

网友:
设置过BIOS 无效,以前我也碰到过,有的是系统问题,有的设置BIOS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