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接CPU,CPU供电没有,后掉电,用假负载供电正常,但也掉电

楼主(2009-09-13):
D600用CPU,CPU没有供电,用假负载有供电有复位,换了个CPU还是不行,完了还掉电,电压出来了说明电源管理IC没问题,搞不明白是哪里问题了,哪位大师指点下?

网友:
上 cpu时  检查电源管理芯片ic的对地阻值 应该都是一样 若不一样 查看cpu坐是否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这种情况并不能断定VCORE供电模块没问题,上CPU,VCORE供电部分带上CPU负载后拉VCORE,由于CPU工作的高频、高电流状态,对PWM电路要求就更严格,空载是OK的并不一定表示VCORE部分没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此问题   换了供电控制芯片就OK啦   你也试下吧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IC性能不良或者虚汗

网友:
IC我加焊了还是出不来U供电

网友:
楼主你敢再牛那么一点点么……就一点点就可以了!

网友:
好崇拜Lz哦!嘿嘿~轻拍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