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5216显卡黑屏

楼主(2009-09-13):
双敏5216LITE 显卡,开机黑屏,看诊断卡跑码正常。测RGB信号对地阻值正常,几个场管电压也正常。刷了BIOS也没有效果。试着将RGB输出的电感电容焊掉直接连接也不显。将S端子的3个信号用线连到RGB上面,发现有输出但显示不正常(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因为S端子的信号和VGA不大一样)。请教一下这显卡应该怎么修

网友:
你可以先试着使劲用手压着GPU。然后测试。如果能点亮。就不用我说了。加焊就OK

网友:
先查门,不行处理GPU

网友:
门是74ACT08 换不到一样的门.这个可以用哪个替换?

网友:
74HCT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