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怪问题

楼主(2009-09-13):
GF440 8X显卡,开机显示器绿色灯能亮,也不是黑屏,也不能亮,这是什么故障呀

网友:
测量GPU供电。是否正常。BIOS .
重点应该是GPU虚汗。引起的

网友:
你显示器多大的?这种问题我遇到过行场出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显示器问题,是显卡问题,为什么我的几片显卡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