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问题怪

楼主(2009-09-13):
技喜845G的板,关机只是没有复位,不能断电,BIOS已刷新过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IO已换过了,是技嘉专用的,还是不行

网友:
应该是5V电路故障。。检查一下5V输入和输出试试《》

网友:
,关机只是没有复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明白要问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机不能断电,只是复位没了

网友:
插上电源会自动开机吗?见过PS-ON上一小3极管短路的就上上电源自动开,关机RS灯亮,电源不关CPU风扇照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那是触发电路的问题,我这个能正常关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