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20开机数码卡跑FF并快速跑到F5,不掉电。

楼主(2009-09-13):
顾客送来TCL T20,开机数码卡跑FF并快速跑到F5,不掉电。一开始量在时钟IC 附近一些通往CPU的几组数据线阻值一样,但有两组不一样。其中有一组一条对地值为1欧,一条为300左右。不正常的两组是通灌孔出来的,跑了一会线路实在无办法拆时钟和南桥还是对地为1,心想这好像跑乱码,那对地为1欧是不是正常的,于是往那边跑线路,发现是经一个空的电阻进入CPU的。这个为1的根本不影响开机。下载了一个BIOS刷过还是一样。这时真有的心烦,看看板上的开关调节器(调CPU电压)一接手时我已经调试过,再试下吧,调了几下终于跑码了。OK
      一开始不成有可能是继线那里没接好,之前被同行割断了几条线,还有可能是接了五六个开关那里调了一下。
    这机跑FF并跑F5的就是开关没调好。

网友:
是楼主说的不清楚还是我水平有限?
看的脑袋糊糊的

网友(2010-03-24):
楼主打错字了,断=继

网友(2010-10-23):
调什么东西可以调电压啊!不明白?

网友(2012-10-06):
看不明白这说的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