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个人维修显卡一长两短报警的经验

楼主(2009-09-13):
大多数朋友在维修显卡的时候。如果能点亮。当然 。我们就可以用MATS去测试。如果点不亮。
又没有短路。而且电压正常的情况下。都没有明确的维修思路。
我发表下个人维修显卡点不亮的思路
首先。测量GPU电压。以及显存电压。打GPU阻止。测量晶振。检查BIOS等等
在一切排除以后。就没有了思路。
本人在维修到这内显卡的时候。多数以加焊GPU为主。但是前提一定要有好的焊接技术。就算你没有BGA.就算你用土炮。只要控制好温度。加焊到位。大部分显卡都会搞好的。、
我修过N多这种卡了。一长两短报警。要么跑26黑屏。。要么一切正常。可以听见进系统的声音。就是不亮显示器。
不知道其他朋友遇到过没有。希望对菜鸟有点帮助。高手就免看了。呵呵。。。。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加焊GPU是条出路~~~~

网友:
加焊GPU是很好的维修手段

网友:
还要查一个电压。。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金手指打值,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