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6E的C区的SF 模块

楼主(2009-09-13):
请问谁有6E的C区的SF 模块2号模块组
    本人修本本的,现在想学硬盘。请问谁有6E040的C区的SF 模块和2号模块组,最好是改过的流程。现在开不起SF,前辈高手们有的发上来吧。如果修本本的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问我。

网友(2009-11-03):
我刚接触硬盘维修,请问6E是什么,C区是什么意思,2号模块组是什么意思,请高手解答

网友:
C区的就用原盘的就能开了..只要进了C区6E的一般不用改什么直接开就行了..到0089断电回A区,恭喜你..跳正常挂电源吧.想看一下跑和步骤的话就挂机看着跑吧.一般6E的是跑10个钟吧.我是没看过..反正凉了就拿去扫.
还有你说的02实际是改好来开A区的,如果开C区的话直接在数据库里面找个写进去也OK..直接写个0E进去流程也有了一般不用全写02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