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长城ATX-300P4-PFC 负电压高的问题

楼主(2009-09-13):
风扇坏了,电容坏了几个10V2200的,10V1000的。电路板有的地方烧变颜色了。换电容后+3 +5 +12 绿线 紫线电压都正常,就是—5和—12伏电压高,—5的是—3点多,—12的是—9点多。不能开机,偶尔能开P3的机,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长城

网友:
内存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把电解电容全换掉.

网友:
负电压的滤波电容不能不查。

网友:
请问楼上,具体的那几个电容是负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