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坏温度高导致低压整流管烧脱焊无3.3V电

楼主(2009-09-13):
一个杂牌电源,不能开机。拆开看风扇坏了不转,电容鼓了几个,换风扇换电容后短接绿黑线后测得各电压都正常,就是橙色线无3.3V电压。正在想是不是有东西坏了的时候忽然想起论坛中一高人提起过温度高把插脚烧脱焊的事故。再仔细看了下电路板底部,靠边上的一个低压整流管的三个脚上的焊锡好象不正常,颜色变浅了是灰色的,于是拿锉刀挫了一下三个插脚再加焊,通电再测,这下3.3V的电压有了。上电脑开机正常。

网友:
我的经验最难修的是辅助电源,
主电源故障一般好处理

网友:
温度这么高?风扇不转了,杂牌电源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