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要按F1请帮忙时间可以保存

楼主(2009-09-14):
我有个P4P800-X的板时间可以保存没次都要按F1哪位高手指点,。指点。。。
还有一个就是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d  FATALL ERROR就按不动键盘了
先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没电了,再就是BIOS设置有问题,加载默认设置应该就好了

网友:
把软驱关掉试试

网友:
放放电试试

网友:
把软驱的设置改为DISABLE应该行了

网友:
把提示错误的那项处于关闭状态试试看

网友:
电池没电或者BIOS损坏

网友:
ASUS P4P800里有一项可以关闭错误提示的

网友:
里面有个选项,你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刷bios,前几天刚好遇到这情况

网友(2016-10-20):
这个好像不行。

网友:
小电池没有电了或者是主板coms电路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