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015 打印机不联机故障 解决方案

楼主(2009-09-14):
故障:hp2015打印机开机不联机, 卡纸灯常量!
维修思路 :检查无卡纸,传感器正常。 考虑到不联机就先换主板测试 结果ok

经查询 此款机器主板故障率很高  主板也缺货  随着维修量的增大 希望有高手能修复这种主板。

网友:
最好 能上个图先...

网友:
打印机的主板配件不像电脑主板,配件多,修的人也多
有些配件不一定找得到,很麻烦,还不一定能修得好,不如换来的快

网友(2009-11-29):
我今天就碰上一台换主板就好!故障和楼主所诉一致,不知道怎样修呢。

网友:
这机器应该是07年时的吧。现在的还没遇到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好几台呢。这种现象不是一直这样;你多关几次又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经过试验还是不行啊!开关了20多次也是一样的。

网友:
刚才拿了一块有故障的板子来做实验,连续开关6、7次,可以打印,但再关电源又不行啦!卡纸的指示灯又亮了。

网友:
据说是主板程序的问题;你看下能找到刷新程序刷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