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怎样接个高压板做试机用

楼主(2009-09-14):
有时很难判断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板问题想自己制作一个高压板来试机子
搞个通用高压板但不知怎样接线   请高手帮忙  谢谢了

网友:
这个不用你自己制作了 现在就有现成的在卖的

网友:
买个单灯高压板.

网友:
笔记本的灯管?有成品高压条的,接上电(注意电压)给它个开启信号,如果管子不出问题就亮了

网友:
试屏灯管的好坏,你也可以备一个好灯管,接一下,如果灯亮 那就说明是屏灯管坏了,如果不亮 那就明屏灯管没有坏,

网友:
是呀  工具 和 配件 是要 完善的

网友:
找个 5V的 笔记本高压条   接个5V电源不就 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我们店时就是一个5V改的高压,加两节电池电芯,包起来,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启信号怎样接啊

网友: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启信号怎样接啊

加正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