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光驱的主轴电机该如何拆开来呢?

楼主(2009-09-14):
笔记本光驱出问题了, 取出来,怎么里面会有响的?是不是掉什么东西在里面了,可是拆开来,没什么东西,再一摇,声音是从主轴电机里传来的!!就像里面有小钢珠在摇一样的声音!
但是用手拨,主轴电机可以转!! 想把主轴电机拆开来看一下怎么回事,可是不会拆!
今天早上来看,是能拆开来的,不知该如何拆,谁教个方法!
下图是从网上找到 别人拆开来的, 只有一个最终的结果图,是硬拔让它们分开来的吗??

网友:
楼主牛人啊,这些玩意我都没拆开过,光驱坏的话最多调调激光头,没人修这个的吧?

网友:
确定是主轴电机出问题了吗?
有些光驱在主轴或者压盘器里面有几粒钢珠,用以平衡盘片转动的。

网友:
主轴电机不转, 而且我以前没拆开过!
不过听起来里面是钢珠的声音!!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
换一个吧,拆开了好难复原的

网友:
里面确实有几粒钢珠的,普通光驱里面也有的

网友:
钢珠是光驱的自动平衡系统

    --是指在光驱托盘下配置有一个小钢珠轴承,有的光驱你拿到手里摇一摇时会听到它里面有‘刷刷’的磨擦声,这就是小钢珠在滚动。这的工作原理就是在光驱遇到一些盘面不平整、质量不均匀的盘片时,小钢珠会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跑到盘片质量较轻的部位达到平衡整张盘片的作用,让盘片保证在水平面上转动,从而提高光驱的读盘能力。这种平衡系统对质量不均匀的盘片有很好的容错能力,但是随着光驱长时间的使用,它内部的小钢铢会不断磨损,反而会逐渐失去很好的平衡效果,影响光驱的读盘能力。

网友:
那这放不就行了么

网友:
这个也可以修啊?

网友:
昨天终于把它给撬开来了! 撬开来后跟上面的图是一样的!!
可是拆开后,觉着里面很干净!
测线圈的阻值是10欧(不知正常不正常),我是从下图中的A1,A2,A3两两相测的!

还有想请教一下,测出来供电是正常的,假如是驱动芯片有问题,应该如何确定呢?并不能使主轴电机处于长转的状态,那样便于测量!现在是接上后在电脑里能认出盘符,但一双击就提示设备未准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