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DV2000摄像头连接线排列顺序 急

楼主(2009-09-14):
DV2000摄像头连接线被我不小心拔出来的,,求排列顺序
摄像头

网友:
可以找电路图看一看呀。。。。按电路来接。

网友:
好像是四根线吧,应当有电源和地的 这两个好找 其它就剩两根线了 那两个都是信号线

网友:
是不是连到usb上的

网友:
一脚地一脚电还有两脚信号

网友:
看看, 是不是这个. HP DV2000 (Shiba)

网友:
那看来就是USB的接口了

网友:
先帮你顶了再去试,谢谢啊

网友:
他和USB的原理是一样的啊,供电,SCL SDA GNG,就是这种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