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问题用一段后不启动

楼主(2009-09-14):
有一ATX电源用了一段时间后出现开不了机故障,不带负载绿线与地短接可以启动且各路电压正常,带上主板后不启动,量5VSB  4.7V  偏低,加到主板后电压只有4V,这路电压是否影响开机??

网友:
查一下+5VSB的电容。

网友:
电容好,换了也不行

网友:
此电源的5VSB使用了一片4脚的片子,电路比较特殊

网友:
那你自己看下是什么型号的,网上查一下就是了,感觉是+5VSB的容量不足了。在这个论坛中的图纸里也有4脚集成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