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8c玩游戏会死机

楼主(2009-09-14):
昨天接的一台电脑,电脑是新装的。。客户说一玩游侠,QQ飞车等游戏几分钟就要蓝屏死机。。 我前前后后把主机里的每个东西一一换过还是不行,系统也装了几个还是一样,请大家指点,谢谢
配置:
主板:昂达n78c
cpu:amd双核4200+
内存:金士顿2g
硬盘:WD320G

网友:
自己顶起来,哪位遇到过请帮一下忙,谢谢

网友:
换条内存看看吧.

网友:
死机了.有没有部件温度特别高的     玩游戏就死机,是玩多久就死呢?不玩游戏死不死机呢? 是集成显卡? 如果是集成,插独立显卡玩游戏看不看死机呢?如果不死.加焊南桥,主板故障.新电脑直接去找销售商换哦.

网友:
我遇到过几片昂达板都这样的,有N61的A78的,都有可能这样,板有没有换过?

网友:
问题已解决,用安装版安装,用原主板光盘驱动程序,即可
由于发帖超过15分钟,请版主代编辑一下问题已解决

网友:
那就是驱动问题了,GHOST后全从装也可以的

网友:
驱动的问题啊,长见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