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09-09-14):
一块主板,顶星的TM-845GL2主板,上检测卡无代码显示,发现复位灯常亮,不开机的时候复位电压为0.33V开机后电压为3.3V 开机后才有电压,点复位没反应 测量内存供电2.5  1.25正常,南桥3.3 北桥1.7应该正常,时钟3.3V 这是测CPU供电0.33VCPU不发热,用力压NB都无反应,电源管理芯片是RT9241A的 由于手上没有改器件代换 所以让大家帮我确定一下是不是电源管理的问题,
注:电源管理有没有可能导致检测卡上的复位等常亮  本人是新手,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不插奔4的小电源也一样复位长亮。

网友:
先换电源IC

网友(2010-01-19):
测一下第10脚SS电压是不是5V

网友:
换一个试试

网友:
你确定一下看cpu座有没有虚焊!我有一块板和你差不多!就是先换电源IC可是还完还是不好!就用力按压了一下底座!没吓到一切正常!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