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为什么显卡上这么容易爆电容!

楼主(2009-09-14):
见怪不怪~!
显卡

网友:
显卡工作时温度高达70多度,,,散热不好就容易爆

网友:
电容质量问题

网友:
电容质量 高温 加上散热不好。

网友:
电容本身质量问题,板子问题,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
谢谢!电路设计问题~!上次也听到人家这么说

网友:
设计问题和电容品质问题

网友:
设计问题,例如很多产品在质保期快到或刚过就坏
DIY最简洁可行的是加强散热,能延长其寿命

网友:
显卡工作在低电压大电流的状态下,发热严重。如果所用的电容工作温度参数不高的话,那么电容就很容易爆掉。

网友:
他们说得太好了!!!!!!!学了不少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对 1是你电容质量不好 2就是你的显卡散热不好 3板子本身的线路设计的不合理

网友:
还有显卡本身工作温度也比较高~~~

网友:
其实再差的电容,在其正常工作条件下,顶多偶尔坏一个。
一般是显卡风扇 散热不良 ,温度偏高造成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质量不好,特别是低档次的显卡板 电容最容易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