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插上显卡找不到内存 拔下显卡能过内存 找显卡

楼主(2009-09-14):
修了一块精英板  客户说不显示    诊断卡上提示 C1 可是不报警 说明没有测到内存  查CPU供电
桥供电  内存 一切正常  拔掉显卡和内存  开机试试  代码跑到过内存 提示找不到显卡   心想好了  赶快插上显卡  又出现了(诊断卡上提示 C1 可是不报警)  电压 时钟 复位 都有  刷BIOS  试试 还是不行  看了一下 是单桥(NF)好虚焊  按桥试不行  加焊吧!  测不行 照旧! 想一想怎么回呢!  为了确定是不是桥引起的 我打阻值吧!   测内存 PCI     最后发现 PCI-E到桥上的阻值两根不对,一般都在289-310 之间  而这两根无限大  刮线到桥旁边 测还是无限大   为了保险又找到同型号的精英板 测都是289阻值
确定桥坏  拆桥 上珠  焊上  开机一切正常。  这个没什么精彩的  只能和我一样的菜鸟看看 总结桥这方面的知识。  单桥发热量大  容易开焊!(特别桥上的风扇不转了)

网友:
我是个新手,楼主能说一下测显卡不过的诊断卡代码是多少吗?谢谢了

网友:
你是高手,不是菜鸟

网友(2010-01-14):
菜鸟也疯狂,可以做桥了都

网友(2010-04-25):
PCI-E先检测显卡,再检测内存,

网友(2010-12-12):
这种显卡应该先加焊一下北桥再考虑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