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板降压问题

楼主(2009-09-14):
原电源一体板是12V和3.3V输出,我手上的电源板是12V和5V输出,怎么把5V降到3.3V给驱动板用?
想了三种方法,不知道哪种才是正确的。
1、用1084把5V降到3.3V
2、串电阻
3、串二极管

网友:
我都想知道怎么改!!我只会串电阻

网友:
串电阻有副作用没?

网友:
加二极管,两个IN4007刚好

网友:
串电阻这是增加了电源的内阻

网友:
串电阻其实不能降压,只能分压,1084麻烦,一般少的降压采用二极管比较合理

网友:
第一种方法最好,稳定可靠。其他不足取,可能会引起其他故障

网友:
用1085-3.3的这种最好的。

网友:
是不是即使串电阻得到3.3V,但一接上负载,3.3V就不稳定了呢?

现在使用的是1084的方法,烤机二小时,1084有点烫。

网友(2009-10-14):
用1084降压是最好的办法,用1117-3.3也可以,就怕功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