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不能用

楼主(2009-09-14):
华硕P4P800-X主板,所有的USB接口不能用,其他一切正常,怎么个思路,请教。

网友:
查供电,数据线对地阻直,它电路很少的,都是同过电阻排组直接和SB相连,都正常的话SB坏

网友:
供电是否正常,不正常查保险电阻(或电感)或跳线;接口的电容有没有短路;
插座有没有坏,不过一般不可能都坏的;
南桥过来的信号线有没有坏,一般也不可能都坏;
有无断线;
以上如果都没有就是南桥USB部分损坏;

另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用的如果是移动盘,而你的主板供电又不能满足,就给移动盘用外供电解决,娘胎里带来的毛病就不是修的问题了。

网友:
供电正常,不是U盘,连鼠标都不能用,只见红灯闪,就是不能动。

网友:
张先生,问个菜鸟问题,南桥过来的信号应该如何查?

网友:
BIOS里面USB是否打开
USB5V供电正常
USB跳线跳到5V,不用5VSB跳线
USB中间四针阻值是否正常,不正常重点怀疑南桥

网友:
USB接口 接触 不好么!

刮或磨 接触USB接口 接触弹片!

网友:
直接查 SB对地阻值正常的话就是SB问题了 阻值不正常就跑线看看

网友:
上面的兄弟所提出来的  都检查了

查看BIOS理有没关闭,  没有的话, 刷个BIOS绝对好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