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无待机

楼主(2009-09-14):
修一台IBM X60的机器,接上外接电源,无电流,测得MAX1977无3、5V输出,下管都为高电平保护。但是18脚有5V,不知会不会是IC本身坏了??谁修过这机的请指教。
电源

网友:
换一个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
已换过一个新的,试到故障依旧。

网友:
文创
查MAX1977的工作条件呀

网友:
建议查查20V的供电先

网友:
1997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现查得1977的3、4脚无电压,跟着这个信号再查到此控制电压由U72的76脚输出。但不知U72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输出此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