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天逸Y200加电不不显

楼主(2009-09-14):
手里有一个天逸Y200的
笔记本
,数码卡跑FF,换过南桥,北桥,BIOS,电压都正常 ,CPU电压为1.07V,求助各位高位给指点一下,谢谢,在线等
笔记本

网友:
时钟,复位呢,cpu有复位吗,要查的还有很多呢

网友:
加电是什么情况 电流 显示 情况

网友:
CPU有复位吗 如果感觉码跑完了不显示 就说明是显卡问题
如果一开机就跑FF 说明CPU 没有复位

网友:
共同发展!学习才会进步,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