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一接电源线就有声音

楼主(2009-09-14):
一杂牌电源,接电源线就发出电流声,原来的故障时电源不工作,我更换了辅助开关管,和C945、

可是现在一接电源线,就发出电流声,比较刺耳,请高手指教下,这是什么问题啊,该怎么修、

另:T-D001BNY  EE-16A  这个变压器该怎么替换,新手、不知道怎么替换,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人呢,怎么没人捏??

网友:
已解决,原来是C945旁的一个36欧的电阻坏了,换了个39欧的上去,故障解决了

网友:
有声音的故障我也不知道怎么查,学习楼主的经验

网友:
我的电源是航加通电后,吱吱响,试过换长城变压器了,也OK哦。

网友:
我也有一长城电源,接上电后,有吱吱的声音,不过能工作,看来还得再查下原因。我还以为是电容或变压器响呢。原来电阻也会响的。

网友(2009-10-27):
C945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C945可以用什么代换?3DG6、8等国产管代换。

网友:
自己查了datasheet
C945,参数和东芝的2SC1815近似。

A733类似 2SA1015

网友:
长城的吱吱叫 准是均压电阻坏了
具体我也没修过 只不过帖子看多了罢了

网友:
C945我用C1815代换,因为C1815比较容易找,烂电源上很多C945和C1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