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8板子跑AF问题

楼主(2009-09-14):
手上有一块杂牌848的板子。以前测得时候是好的。可以正常跑码。今天客户要换板子。就准备换这个板子。一测。结果跑到AF就停了。心里一想。没道理呀。以前还有这块板子试过U的呀。咋就不行了 装上假负载一测。CPU。内存。显卡供电都正常。南桥待机3。3V有了。反正测得结果就是所有的电压都正常。反复跑码都只跑到AF就停了。无语了。各位碰到过这样的给点思路。谢谢了。在线等结果

网友:
重写一下BIOS试试,

网友:
BIOS刷过了。还是这个样子。

网友:
这板子刚刚跑码OK了。可我啥都没动。点亮了。可是再重新跑码。又是跑到AF。无语了。有碰到过这种的出来给点思路

网友:
不稳定。你说的AF是什么代码后面的?

网友:
内存后面。应该是显卡不过。测得显卡的电压都是正常的。手摸上去显卡的供电管发烫。显卡供电管有上下管。上管发烫。但是电压是正常的。管子型号是55N32LTA PHm0406 d4.这种管子可以用哪些代替。最好是有能代替的管子型号。
   把板子放个半个小时左右。再跑码。有时候可以点亮。点亮后再重启。又只跑到AF了。

网友:
清洗、加焊北桥,槽子也要清洗一下

网友:
可能如楼上说的。板子上的元件老化了吧。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又不能点亮。说明几个大件没什么问题。最多是虚焊。一会去试试。今天早上修了一块就是北桥虚焊了。但是这块板子的显卡供电管上管巨烫。但是电压是正常的。显卡供电是1。5V。量得数据是1。56V。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桥虚汗了吧

网友:
槽子是指显卡槽子吗?
引用 网友A:

内存

网友:
谢了。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