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K8M800-M3 内存维修(无技术含量)

楼主(2009-09-14):
此板为联想杨天3388C电脑主板,故障为:装XP丢失文件,蓝屏,花屏。
维修过程如图 结论:内存MOS管虚焊!

网友:
说明地很 详细!

学习!

网友:
楼主辛苦解说,图文并茂太好了,学习!!

网友:
内存问题,很详细,感谢楼主

网友:
收藏。。。 我有根内存就是这种问题 。。。 解压大文件出错!!!

网友:
虚焊最是郁闷的,往往查半天查不出来,找到后一下就搞定

网友:
卓诚电脑  就在广州 3楼卖配件的吗? 那也叫 卓诚电脑 我买过很多工具!

网友:
好好学习。永远学不完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详解,有很多类似的问题,就是不知道电压应该是多少,最低不能少于多少,多少才算是正常,郁闷!

网友:
虽然我还看不太懂,但是学习中。。。。。

网友:
谢谢分享
又学了经验了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主板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这个毛病

网友(2009-11-23):
谢谢楼主
这个帖子对我的帮助很大

网友(2010-01-14):
很好,再来个各元件的pdf文档就好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3032-1-1.html

网友:
学习了,修了好多电压低的还好修点但是电压高的,我很少搞定,找不到原因,能说说吗??

网友:
图文并茂,简单直接,清楚明了,内存供电引起系统不稳定又一例,学习了,加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3032-1-1.html

网友(2010-06-06):
看了这些还真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