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虚焊

楼主(2009-09-14):
手上有一块SOLTEK的板子。、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上假负载。诊断卡一测。电压都有了。开机跑码跑到D5或A7。0B,就跑不过去了。用手压了一下南桥还是一样。当压到北桥的时候按重启后。正常。跑码进系统。这应该就是北桥虚焊了。只是手上没工具加焊桥的。。当所有的电压都正常后。只能怀疑BIOS。南北桥。U座了。个人意见

网友:
NB虚汗就虚汗咯!用风枪底部加热总比你现在发现问题不去解决好

网友:
对啊,加点助焊剂用风枪加焊一下好就好了不好也没办法

网友:
加些焊油加焊就行了。推荐白光风枪。

网友(2009-10-27):
我之前也有个是北桥虚焊,但是焊过之后,独立显卡插槽就用不了了
郁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