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的电压降至为3。3V串联一个电阻,

楼主(2009-09-14):
这个电阻应该要多大的。
电压=电流*电阻。
我只道我要去掉1。7V的电压,才能符合3。3V的电压。
不知道这5V的电流有多大,怎么算啊!!指教下吧!
还有听说还可以加一个降压管,达到降压,怎么算的

网友:
串二个二极管

网友:
你如果只是取一个电压信号 那可以电阻分压得到  如果你要是想得到一定功率的 那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
用一个三端稳压器吧。何必去用电阻,稳压器好一些。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要多大的。
电压=电流*电阻。
我只道我要去掉1。7V的电压,才能符合3。3V的电压。
不知道这5V的电流有多大,怎么算啊!!指教下吧!
还有听说还可以加一个降压管,达到降压,怎么算的
引用 网友A:

5V的电压降至为3。3V,其实很简单,在主板上拆个1117就行了,工作原理看主板南桥供电就明白了。

网友:
要降压 , 肯定要先知道电流  ,  10A电流和1A电流 , 处理方法肯定不同的 .

网友:
1117 是最佳的选择
2#说的没错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给信号的话
3.3V跟5V也没什么区别呀

网友:
[col哦知道了,是可以用1117实现降压的or=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