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红AM2主板通病是什么呀?

楼主(2009-09-14):
七彩红AM2主板通病是什么呀?插CPU 12V 不开机,拔掉有的开机有的不开机,拔掉12V各处电压都正常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话,做北桥吧。

网友:
同问。。。。。。。

菜鸟阶级 -10

网友:
拔掉12V各处电压都正常-----主板CPU上管都没电了怎么说正常!插上12V才短路的很明显是CPU供电电路!插查下上管烧多少个!电源IC有没有坏!

网友:
一般都是场管和电源IC的问题

网友:
测试一下U的供电电路  你这个不在同病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