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液晶高压板上的保险坏了。。

楼主(2009-09-14):
15液晶高压板上的保险坏了。。手头上没有这东西,就直接用细铜丝代换上了,,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以后会不会有啥问题???
问题

网友:
如果电路正常 那暂时没有问题 但如果有一天电路有短路了 那你的板子可能要烧掉好多元件

网友:
那上哪去弄这些保险呢???多大的呢???17。19。22的又是多大的呢?
哪位大哥知道,说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
大不了别的薄弱的原件顶替了保险
反正随便坏个元件机器就会不工作
虽然有点不严谨
但我认为是实话

网友:
没有那么简单,保险坏,肯定还有其他的问题,单坏保险是很少见的,上根铜线,我支持你,不过还请你准备换整个电源板,
。像你这种被我们称为叼客的人,碰上了,一般都不修,自己回家爱咋办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