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2是什么管?

楼主(2009-09-14):
映泰TFORCE 4 AM2主板,内存付近,有一个标示为EB2的管子(三个脚),板上分别标为R,C,A极,这个管子很烫,因没见过,也没有代换的,不敢确定是否已经坏。
还有一个是WW1的,板上标K,A,KA极,都没见过,郁闷ING

网友:
有图没有?有图才有真相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
对了这个板的内存供电实测为1.9V,比正常值1.8略高

网友:
不就是一个稳压器吗.

网友:
上面那个是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