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627EHG 不触发

楼主(2009-09-14):
故障是不开机 1117电压全无 找到输入脚跑线经过3个 W04测量没问题 从新加焊 1117又有电压了3.3     还是不开机
PS-ON有2.5V 晶振2脚都是0.28V 更换过晶振和谐振电容电阻 还没解决
83627EHG  61PIN 3.3V  67PIN无电压  68pin 2.5V有跳变71PIN无电压 72pin5v 73pin无电压  IO也更换过还是不开机   发现强给一下 67PIN又有3.3V了 但还是不开机 请问怎么回事   请大家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67脚不正常,修好后还要查一下RSMRST脚电压

网友:
首先要解决晶振2脚都是0.28V 的问题吗  不是他的问题   那我的67PIN无电压  看来 南桥就挂了 有点不明白 强给为什么67脚又有3.3V呢   75PIN RSMRST电压是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