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板3.3V对地短路

楼主(2009-09-14):
本人新手
今天接一块板3.3V对地短路,是否要把声卡,BIOS等都吹下来再测来判断南桥有没有挂?
还有VDDQ对地短路,INTEL芯片组,就是南北桥有问题,但USB的数据线没短路,那到底是南桥还是北桥问题?

网友:
3..3V短路,多是桥坏了,一般我都直接卖废品,拆下一点有用的东西

网友:
3.3V 短路 可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重点怀疑北桥

网友:
1117是3VSB的,跟3。3V没有关系的吧!

网友:
  有网卡拆网卡 很少几率 1117有关系 直接判死刑吧 哥们 SB 挂了

网友:
网卡,IO,时钟IC,南桥,北桥,声卡,MS6/7,都有可能导致3.3V短路,推荐用直流稳压电源调成3.3V对ATX电源座的3.3V脚做加电测试,看有没有温度过高的芯片

网友:
VTTQ都断的,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