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70e1用一会花屏

楼主(2009-09-14):
lm170e1用一会花屏.把大的IC更换后无用,电容也更换了没有用是不是供电的问题啊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试试,如果不花了,那就换驱动板,考虑刷MCU试试。

网友:
花屏一般屏坏的几率很大,可以用通用板点一下屏试一下

网友:
对用通用德驱动板试试,驱动板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不是驱动板啊呵呵我都换了确定是屏啊

网友:
屏显电路的问题

网友(2009-10-14):
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楼主修好了没有,把结果发出来看下学习哦

网友(2010-03-24):
是啊!敢问下楼主后来修好了吗?讲下结果来分享下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