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一闪一闪怎么搞

楼主(2009-09-14):
一台明基15液晶开机一闪一闪,拍两下就好,但是一闪时也不进系统,只在明基画面闪,拍一下好了,系统到哪里画面就在那里,主机没问题。但是关液晶开关不管用,要正常以后才管用,不知道液晶那里虚焊拉,电源板,驱动板芯片都加焊拉

网友:
高压板有开焊,这样容易打火造成高压管烧坏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包虚焊了,也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换个按键看看